温升

楼主(2022-05-11):
    计算通流的工具中的有个温升,这个温升怎么填啊,根据什么来的呢

网友A: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假定的值,因为电流规格是知道的,铜厚知道,这就成了一个知二求一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假定的值,因为电流规格是知道的,铜厚知道,这就成了一个知二求一的问题了。

    好的

网友:
    温升一般按常规10度设置,计算出线宽。在同等载流条件下,温升越低,可靠性越有好。如果导线温升高,产生的热量会影响到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