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以及怎么选型?

楼主(2022-05-11):
    稳压二极管的工作原理,以及怎么选型?

网友:
    稳压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稳压管在反向击穿时,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或者说在一定功率损耗范围内),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特性,广泛应用于稳压电源与限幅电路之中

网友:
    看你用到什么场景,关注的参数也不太一样。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网友:
    看你需要多大稳压,再看电路电流,选择功率,选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