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如何减小谐波分量?

楼主(2022-05-11):
    射频功放如何减小谐波分量?

网友:
    提高功放本身的线性

网友:
    在射频功放中使用一个性能较好的输出环行器

网友:
    可以在功率的输出口加一个1/4谐波波长的对地天线,实现对谐波的抑制

网友:
    提高射频功放本身的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