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可以像allegro那样设置Stroke命令吗

楼主(2022-05-11):
没用过pads,用allegro用惯了Stroke命令,请教各位大神,pads可以像allegro那样设置鼠标Stroke命令吗?

网友:
    PADS跟ALLEGRO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A:
    使用pads以后不要对它抱有太高期望,你用的使用会发现它跟其他软件比起来非常不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pads以后不要对它抱有太高期望,你用的使用会发现它跟其他软件比起来非常不爽

各有所长吧,PADS简单易学,容易上手,从PADS3.5用到现在了,现在用的VX2.2。从用到2004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再配上ROUTER,多记一些常用的无模式命令,感觉也很好用。

网友:
    PADS没有手势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有所长吧,PADS简单易学,容易上手,从PADS3.5用到现在了,现在用的VX2.2。从用到2004的时候就已经有很 ...

    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吧
我从07,08年左右开始接触PADS,相识于05,熟悉于07,用的比较好是9.0后
说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点吧
    9.0支持网络名显示
    9.5支持T点和中文
    被西门子收购名字改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