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开关型电源稳压电路原理解释

楼主(2022-05-11):
    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这个电路呀,想了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是集成电路还没有发展起来时的老开关电源,全部使用分立元器件,工作频率也很低。
这样的老设计,说实在话,不大值得在上面花费时间。与其弄清楚这个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不如花时间在电路基础知识例如放大电路的稳定性等等上面。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在极低频率上这是个负反馈放大器,输入信号就是图中F点。
    其次你还要弄清楚该放大器具有相移,致使负反馈在某个频率上变成正反馈,开环增益远大于1,故产生振荡。产生了振荡,才是个开关电源。作为开关电源,它是个Buck电路(降压)。L就是Buck电路的滤波电感,C12是滤波电容,VD5是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