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关于IPC-2581

楼主(2022-05-11):
请问一下PCB  export 到IPC-2581再 import回来如何跟之前保持一致啊?我感觉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了

网友A:
    当然会有差异了,就像导出Gerber,再导回来也会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有差异了,就像导出Gerber,再导回来也会有不一样。

    主要是导回来后感觉好像就无法操作编辑了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学习学习

网友A:
    IPC-2581就是输出给生产的一个标准文件,本质上也是跟Gerber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2581就是输出给生产的一个标准文件,本质上也是跟Gerber类似的

那请问如果我想脱离allegro去编辑PCB,转成IPC2581是不行的吗?还是说自能自己去解析allegro的brd文件?

网友A:
    要脱离Allegro那就换到其他设计软件去编辑了,工作量也不小,还容易掉坑里面去,最高效、最靠谱的还是用原装原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脱离Allegro那就换到其他设计软件去编辑了,工作量也不小,还容易掉坑里面去,最高效、最靠谱的还是用原 ...

多谢回复。我是想解析allegro的PCB板文件出来然后用自研的程序加上些处理,但Allegro的brd是二进制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解析,IPC2581是个xml文件比较容易解析

网友A:
    那可以参考extract的方式输出需要的数据,使用方法可以查阅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ecom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参考extract的方式输出需要的数据,使用方法可以查阅软件自带的帮助文件“ecoms.pdf”

您好!您说的这种方式是导成alg格式的存档吗?

网友A:
    不是,这是导成文本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是导成文本文件

我安装的allegro里没有找到ecoms.pdf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