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导纳物位计工作原理和结构

楼主(2022-05-11):
射频导纳物位计是一种新型物位测量仪表,“导纳”为电学中阻抗的倒数,它由阻性成分、容性成分、感性成分综合而成,而“射频”即高频,因此射频导纳技术可以理解为用高频测量导纳。

  射频导纳物位计主要由检测部分和变送部分组成,检测部分包括探头、保护套外壳等;变送部分包括振荡缓冲电路、频率变换及挂料处理电路、误差修正放大器、信号解调器、调制驱动放大器、滤波阻尼环节、电压限制及电压电流转换电路等。根据电桥原理,由于液位升高而增大的电容使电桥失去平衡,同时正比于电桥不平衡度的解调器输出电压,经滤波放大、输出阻尼、电压/电流转换后,输出与物位成正比的4-20mA电流信号。无论是射频电容物位计或射频导纳物位计都能准确测量介质的物位,但与普通射频电容物位计相比,射频导纳物位计更适合测量料位,因为它可以较好地处理挂料对料位测量的影响。

网友:
随着容器排料,探杆上会产生挂料,而挂料具有阻抗,导致以前的纯电容现在变成了由电容和电阻组成的复阻抗,从而引起测量误差

网友:
射频导纳物位计增加了2个电路来解决检测探头挂料问题

网友:
由于物料是导电的,接地点可以被认为在探头绝缘层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