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中断标志位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5-11):
    有一个程序是给单片机一个每1毫秒的周期性中断,然后在中断中对中断标志位进行清零。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中断标志位在这里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对中断标志位清零?1毫秒的周期性中断是不是从中断标志位清零开始计时的?要是中断程序没有执行完,下一毫秒中断有来了,程序该怎么执行呢?

网友:
    标志位在中断被系统响应后就会被清0,若果正在执行中断程序,因为优先级是一样的,按理说还是执行完原中断再执行新中断。

网友: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中断发生有两个条件,一是中断标志位置位,二是中断允许,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则进入中断,因为正常情况下中断一直是允许的,那么只能通过标志位来区分是否有中断挂起

网友:
    周期性中断是由定时器辅助完成的,只要定时时间到,硬件就会自动置位标志位,这时中断发生,定时器还在运行,与中断处理是并行的没有冲突,因此周期性的中断不是从中断标志位清零开始的。

网友:
    51单片机,有五个中断源。
    有四个会自动清除。
只有串口中断,不会自动清除标志位。
因为,串口中断有两个入口: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
需要用软件判断是什么中断后,再清除。

    另外,52系列的,T2 中断,不自动清除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