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功率 p mos管 与n mos管 哪个价格贵?

楼主(2022-05-11):
同功率 p mos管 与n mos管 哪个价格贵?

网友:
    P的贵不少,主要是两者的结构区别带来的工艺的影响,
    导致大电流的pmos相对难做一些,因而成本比较高,我个人估计差不多差两三倍。
    (原因是pmos的载流子是空穴、以及一些掩膜方面的区别),所以一般pmos电流相对小些。
电动车上的mos,全是大电流的nmos管

网友:
    理论上来说,P管要贵的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N管用得多

网友:
    想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