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SIC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11):
FPGA与ASIC在概念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FPGA:即现场可编程门阵列,亮点在于它的可编程性,这个给设计实现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为降低设计成本提供了可行方案,但是速度较之相同工艺的asic要慢。
ASIC:即专用集成电路,亮点在于专用,量身定制所以执行速度较快,比同等工艺的FPGA来说即比FPGA快,而且可以节省在FPGA中的一些没有使用的逻辑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话成本也会比FPGA低,

网友:
asic被认为是一种为专门目的而设计的集成电路。是指应特定用户要求和特定电子系统的需要而设计、制造的集成电路。而fpga是asic的近亲,一般通过原理图、vhdl对数字系统建模,运用eda软件仿真、综合,生成基于一些标准库的网络表,配置到芯片即可使用。

网友:
可以理解为FPGA提供一个实现设计的平台,而ASIC是将这个平台上你的设计中没有使用的功能去掉后的一个你的专门定制的设计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