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如何设置铜皮显示方式?

楼主(2022-05-11):
cadence中如何设置铜皮显示方式?下图中的铜皮显示是点状的,如何显示成实铜的方式?

网友:
    你是开了格点还是你这是静态铜

网友:
    估计是显示问题。打开display->color/visibility->display->transparent这个选项就是专门控制铜皮的显示,你现在的铜皮应该是透明的,所以才那样,你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铺铜的时候是实心铜吗?

网友:
    在显示里,可以改变透明还是不透明的设置。

网友:
    这个地方不勾选

网友(2022-07-08):
    这是静态铜皮

网友:
    这就是静态铜皮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