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放大器和高频功率放大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5-11):
    射频功率放大器和高频功率放大器的区别是什么?% ?  t: J3 U1 h1 V

网友:
    射频功率放大器——指无线发射机输出发射功率的放大器装置。高频率放大器——指一般电路的高频信号功率的放大器。

网友:
    射频功率放大器有什么作用——就是增大发射功率,使发射的距离更远,信息传播接收灵敏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