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贴片整流桥作用是什么?它和插件整流桥有什么明显区别?

楼主(2022-05-11):
请问贴片整流桥作用是什么?它和插件整流桥有什么明显区别?

网友:
整流桥就是用来整流的,比用分立的二极管整流集成度更高。我理解贴片和直插的整流桥没有特别本质的区别,选择哪种取决于生产工艺,是采用回流焊还是波峰焊。是单面焊接还是双面二次过炉焊接。

网友:
没什么区别,都是交流变直流。

网友:
贴片的相对体积小,生产可自动化。

网友:
交流整流为脉动直流。

网友:
贴片整流桥的作用与插件整流桥的作用一样。只是贴片整流桥要比插件整流桥节约PCB,其接交流;+、-是正、负输出端。

网友:
一般贴片桥堆的电流会比插件桥堆的电流小很多,如果是有大电流通过的话大多选用插件桥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