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在win7上库加不了怎么办?

楼主(2022-05-11):
protel99se在win7上库加不了怎么办?

网友:
论坛有解决办法,下个小软件就可以了。在论坛找。

网友:
下载个加库软件就OK了!

网友:
兄弟 ,你还是装个虚拟机吧!万能的方法啊!

网友:
Windows7还是不要用protel 99SE吧,比较麻烦的,还是用AD吧。那样方便而且兼容prote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