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和电感怎么选型?

楼主(2022-05-11):
磁珠和电感怎么选型?

网友:
    磁珠选型一般考虑阻抗、直流电阻、额定电流,干扰频点。选型原则是EMI/EMC在噪声干扰最大频点出的阻抗。
    电感选型一般会考虑截止频率Fc=LC,电感选型主要依靠滤波电流值。

网友:
    电感要考虑你的饱和电流,阻抗以及感量,磁珠一般阻抗是有分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