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附近有掉油的问题

楼主(2022-05-11):
我是做手机FPC天线板的,现在正用的一款白色油墨在点镀金后发现金手指附近有掉油的问题,其他部分没有掉油,是在铜面上掉,不是脆裂的,胶带一拉就掉了,其他位置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是什么油墨?

网友:
看下是使用的热固阻焊油墨还是感光阻焊油墨,如果是感光油墨,有可能是曝光时候,曝光能量不足导致,如果是热固油墨,有可能是烘烤时间不够或者烘烤温度过高导致。

网友:
铜面的前处理可能不够,试试更粗化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