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adence是从别人cope来的,仿真出现hspice的license没有安装成功

楼主(2022-05-11):
cadence是从别人cope来的,仿真出现hspice的license没有安装成功。我对这不太懂,尽量说的详细些

网友:
一个以前的工艺只有Hspice Model,要仿仿这个工艺的电路,没办法只好自己把hspice 相关的feature加到license file中。方法:
1、在synopsys.scr中加入所有和hspice相关的feature,这里注意的是,由于我是在cadence的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中调用hspice仿真器,“psf、sda”两个feature也要加进去。如果只是命令行中运行hspice就不用加了。
2、运行lic gen0.4 加载synopsys.lpd,产生.dat文件,保存为synopsys.dat。这里注意要把hostid、daemonid都填上网卡ID
3、在cmd窗口中运行sssverify.exe,产生secret data
4、运行KeyGen.exe,填上secret data、hostid,产生一个文件license.dat。把该文件的Feature SSS行拷到synopsys.dat中。修改sysnopsys.dat中的Server行中的hostname, 端口号,Daemon的路径修改到实际存放地址后就可以使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