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越大电压越大吗?

楼主(2022-05-11):
    电阻越大电压越大吗?

网友:
    由于通常电阻是不变的,电压的变化不会引起电阻变化。所以电阻也不会影响电压的变化

网友:
    电阻表示电流在电路中所受阻抗的大小,电压可以理解为突破阻抗所需的能量,阻值越大,阻抗越大,需要的能量越多,因此加在大电阻两端的电压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