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学的时候应该怎么理解硬件?

楼主(2022-05-11):
初学FPGA,学的时候应该怎么理解硬件?

网友:
首先数字逻辑电路的课程一定要学过,此外最好是编写完fpga代码,软件综合无误,然后用软件自带的RTL视图来观察对应的逻辑电路,你的认识就会更深刻一些。对此我推荐synplify pro,此外Altera的quartusII自带的也可以。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