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ence15.7后运行出现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CaptureCIS ,version1...

楼主(2022-05-11):
cadence spb 15.7后 重启之后运行出现了这个错误
error(LMF-02097)P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CaptureCIS ,version15.700 and quantity 1,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FLEXnet ERROR(-97,0,0):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我想请教下这个是什么错误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解决,安装了好多次,网卡号和license路径还有环境变量都填了

网友:
一旦破解之后(因为破解需要当前的计算机名),不要随意更改自己的计算机名,否则就会出现上述错误...
看看自己的计算机名,是否和license中的计算机名一致;不一致,就说明有问题;把自己的计算机名改回去...

网友:
改了计算机名,打不开了,现在把证书里面的计算机名称改到现在的,计算机高级里面吧环境变量中CDS_LIC_FILE 的值中计算机名改成现在的,重新在LMtools中点关闭、再点启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