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造成IGBT击穿短路?

楼主(2022-05-11):
是什么原因造成IGBT击穿短路?

网友:
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高于最高工作就会击穿。通常由IGBT从闭合(close)到打开(open)过程中电流突然下降造成的尖峰电压(voltage spike)所导致,因为在IGBT以及电路中会有不可避免的感性阻抗。

网友:
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高于最高工作就会击穿。通常由IGBT从闭合(close)到打开(open)过程中电流突然下降造成的尖峰电压(voltage spike)所导致。因为在IGBT以及电路中会有不可避免的感性阻抗。避免方法就是在E极和C极之间加一个RC缓冲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