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画圆形的贴片怎么画?

楼主(2022-05-11):
cst中画圆形的贴片怎么画?

网友A:
    贴片绘画方法:
1.模板选择。
2.设置工作平面。
3.绘制substrate。
4.创建ground。
5.创建贴片天线patch。
    6.移动坐标系。
    7.创建同轴馈线feed。
8.设置波端口。
9.定义频率范围。
10.定义远场监视器。
    11.定义求解器参数并开始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绘画方法:
1.模板选择。
    2.设置工作平面。

    懂了,谢谢

网友:
    上面的步骤很详细了,跟着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