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工时计算

楼主(2022-05-11):
公司要求按layout工时,来进行绩效考核。
基础1000pin,五个工作日。

请问有公司这样进行的吗?
有相关标准供参考吗?

网友:
    我们算的是月薪

网友:
    如果要画的是天线板,就两个焊盘,那不是说一天没做事?
    板密度有高有底,结构要求也不一样,这要求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
    那得看板子大小和复杂程度,板子小又要绕线那种又不一样,板子大又普通信号就还好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这个可能是专业PCB设计外包公司的吧,以数量时间评绩效,遇到pin少密度大的板子只能说该你倒霉

网友:
    普通密度1000五个工作日算少了,三天差不多

网友:
    单纯根据pin数来说就太流氓了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PIN X 难度系数(难度系数可根据板的密度或其它方法来计算),这样算出来的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不是外包公司,是自己搞研发的公司,领导一拍脑袋的决定。
    5天是包含建零件,评审,修改,出图的时间。
几个layout年底按工时来发奖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PIN X 难度系数(难度系数可根据板的密度或其它方法来计算),这样算出来的会不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难度系数怎么定比较好?

网友:
    不是很密集的多板子,正常难度,外包公司1天500PIN这样子算,HDI  数模混合之类的另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