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丝网印刷要遵守哪些规范和要求?

楼主(2022-05-11):
PCB板的丝网印刷层是文字层。它的作用是方便电路的安装和维护,在PCB板的上下表面印刷所需的标志图案和文字代码,如元器件标签和标称值、元器件外形和厂家标识、生产日期等。那么PCB丝网印刷的规格和要求是什么呢?如何添加PCB丝网印刷?接下来,就来详细了解一下丝网印刷的规格和要求。

丝网印刷层为文字层,属于PCB的顶层,一般用于标注。正确的网印层字符布局原则是:“无歧义、无针脚、美观大方”。这是为了方便电路的安装和维护,在印版的上下表面印刷所需要的标志和文字编码的特殊层。

1、所有部件、安装孔、定位孔均有相应的丝印标签。为方便单板的安装,所有部件、安装孔、定位孔均有相应的丝印标签。PCB上的安装孔用丝印H1和Hn。接下来的识别。

2、丝印字符按从左到右、从下到上的顺序显示。对于极性器件,如电解电容和二极管,请确保各功能单元的方向一致。

3、锡焊盘或要衬锡的锡槽上无丝印,安装后设备位置号不应被设备堵塞。(高密度,除PCB无丝网印刷外)

4、为了保证设备的焊接可靠性,要求设备的焊盘上不存在丝网印刷。为了保证锡衬里的连续性,要求锡衬里没有丝印;为方便设备的安装和维护,设备安装后的位置号不应被设备堵塞。丝印时不能压在通孔、焊盘上,以免打开堵塞焊接窗口造成部分丝印损耗,影响培训。丝印间距大于5mil。

5、有极性元器件其极性在丝印图上表示清楚,极性方向标记就易于辨认。

6、PCB 光绘文件的张数正确,每层应有正确的输出,并有完整的层数输出。

7、PCB 上器件的标识符必须和BOM 清单中的标识符号一致。

8、有方向的接插件其方向在丝印上表示清楚。

9、PCB 上应有条形码位置标识在PCB 板面空间允许的情况下,PCB 上应有42*6 的条形码丝印框,条形码的位置应考虑方便扫描。

10、PCB 板名、日期、版本号等制成板信息丝印位置应明确。PCB 文件上应有板名、日期、版本号等制成板信息丝印,位置明确、醒目。

11、PCE 上必须要有有厂家完整的相关信息及防静电标识。

网友:
    文字要朝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