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522/SI523直接兼容RC523/RC522/FM17550

楼主(2022-05-11):
    SI523直接pin对pin替换 RC523,直接替换,无需修改硬件以及软件
描述:
SI523是一款应用于13.56MHz 非接触式通信中的高集成度读写卡芯片,它集成了在13.56MHz下所有类型的被动非接触式通信方式和协议,支持ISO14443A/B 的多层应用,可以pin对pin替代NXP RC523 |FM17550|MS523,无须调整软件,体积做到业界最小封装
    2·概述
    SI522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工作在13.56MHz的非接触式读写器芯片,阅读器支持1SO/IEC
    14443 A / MIFARE。
    无需外围其他电路, SI522的内部发送器可驱动读写器天线与ISO/EC 1443 /MIFRE卡和应答机通信。接收器模块提供一个强大而高效的电路,用以解调译码1SO/IEC 14143 AAMIFARE兼容卡及应答机信号。数字模块处理完整的1SO /IEC 14434和错误检测功能(有偶和CRC).
SI522支持MIFARE产品,与MIFARE系列双向通信速率高达848kBd.
SI522提供SPI (串行外设接口)主机接口。
3,主要参数和特性
    1.封装QFN32
    2.高度集成的模拟电路,解调和译码响应带缓冲的输出驱动器,使用最少的外围元件与天线连接
    3.支持ISO/IEC 14443 A/MIFARE
4.读写器模式的操作距离取决于天线的尺寸和圈数,典型操作距离为50mm
    5.读写器模式下支持MIFARE系列卡
    6.支持ISO/1EC 1443 A/Mifare 更高速率通信,最高达848kRd
7.支持SPI接口,通信速率高达10Mbit/s 64字节发送和接收FIF0缓冲区
    8.灵活的中断模式
    9.低功耗硬复位功能
    10.软件掉电模式
11.可编程定时器
    12.内部振荡器,连接27. 12NHz石英晶体,2.5V至3.6V供电电压
13.CRC协处理器

网友A:
    可以直接兼容,焊盘也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兼容,焊盘也一样吗

是的 我们有si522 si523 都可以直接兼容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