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_Coupler之二:环形线耦合器

楼主(2022-05-11):
035_Coupler之二:环形线耦合器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Coupler之二:环形线耦合器,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从分支线耦合器到环形线耦合器
分支线耦合器的四个臂都是λ/4,如下图左所示,如果将分支线耦合器的其中一个臂的长度增加λ/2,也就是增加到3λ/4,如下图右所示,会如何演变?
用路径差的分析方法:
左图分支线耦合器,两个信号从输入端到达相邻端口,路径差刚好为λ/2,也就是反相位抵消。那么这个相邻端口可以看成是隔离端(稍微注意一下,分支线耦合器的直通端和隔离端可以互相变化,是根据Z1和Z2的变化而互换)。
右图环形线耦合器,两个信号从输入端到达对面端口,路径差为(λ/4+λ/4) - (λ/4+3λ/4) = λ/2,反相位抵消。那么这个对面端口是隔离端。
环形线耦合器经常画成下图所示的样子,形状上就名符其实了:
整个圆环电长度为3λ/2。
环形线耦合器各段阻抗分析
可以按照《025_Coupler之一:分支线耦合器公式最简推导过程》的方法,来分析环形线耦合器的各段阻抗。
看上图,假设2是输入端,用上节路径差的分析方法,知道4是隔离端,隔离端无信号,看成是虚地:
则从端口1看Z4的输入阻抗是无穷大,因为Z4长度= 3λ/4。
至于为什么,可将β=3λ/4代入《020_Splitter之十:四分之一波长阻抗变换器》的公式11,都能得到公式12。
Zin = Z0 * Z0/ZL    ―――――――――  ⑿
而公式12中的ZL = 0,所以Zin = ∞。
相当于Z4消失了。
同样的道理,Z3也消失了。
此时环形线耦合器就演化成上面的T形节,于是参照《025_Coupler之一:分支线耦合器公式最简推导过程》,T形节的阻抗匹配和功率分配公式就能直接用上。
如果是等功率,则:
再看下图:
采取上述同样的分析方法,假设1是输入端,则等功率T形节的阻抗
………
总之最后得到等功率3dB环形耦合器的各段阻抗:
等功率3dB环形线耦合器的整个环形的阻抗都是70.7欧。

建模
有网友希望看到版图仿真,用HFSS吧,建模过程(略)。
从左到右,Lumpport端口序号分别是1、2、3、4,扇形等间距(60度)排列。
  • 介质材料:ROGERS4350B
  • 有效相对介电常数Er = 3.66
  • 介质厚度:20mil
  • 铜箔厚度:1.4mil
  • 4个端口50欧阻抗线宽都是42mil,整个圆环70.7欧阻抗线宽22.4mil

仿真结果
各端口回波损耗仿真结果:
仿真等功率环形线耦合器的功率分配比:
看看PCB版图的只有端口1输入信号的功率分布电磁波:
可以很清楚看出3端口没有电磁波,是隔离端口。根据互逆性,端口13互为隔离端。
再看看PCB版图的只有端口2输入信号的电磁波分布:
很明显,端口24互为隔离端口。
仿真等功率环形线耦合器的相位,几乎相差180度,所以等功率的环形线耦合器也被称为180度电桥,有Balun特征
顺便提一句,等功率的分支线耦合器,被称为90度电桥
关于这些内容,电巢未来推出的课程《Butler矩阵的仿真与设计》会更详细地讲解。
仿真等功率环形线耦合器的隔离度:
所有指标都较好,可以按此版图打板了。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