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过孔为什么是一个一个叠加的

楼主(2022-05-11):
最近在改一个板子 10层板 比如Via1-10的话,是由Via1-2+V2-3+V3-4...这样加起来的,
删的时候要一层一层删 ,比如要把V8-9改成V8-10,要怎么改呢?和allegro 差别好大啊,
用不习惯。
还有缝合孔,可否单独删掉一个?而不是全部删,麻烦大家帮忙回复

网友:
    HDI板就是这样的呀,不管哪个软件都是一样的

网友:
    第一个 好像可以在堆栈设置里边好像有编组的,可以将过孔层设几个编组,第二个高版本是可以单独删除的,试试20以上的版本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比如Via1-10,在Allegro 里 只是一个过孔 删一次就行了 ,在AD里 是由9个孔组成的 就要删9次,有什么捷径吗?
    为什么一个Via1-10的孔要分成9个Uvi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比如Via1-10,在Allegro 里 只是一个过孔 删一次就行了 ,在AD里 是由9个孔组成的 就要删9次, ...

    通孔怎么可能会是十个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