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差分放大电路中,为什么re对差模信号相当于是短路

楼主(2022-05-11):
iE1和iE2为什么是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
求大神帮助????????

网友:
为使信号得以放大,将其分成两个大小相等两部分,按相反极性加在电路两个输入端。称这种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一对信号称为差模信号。

网友A:
因为是差分输入,两个输入端的信号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一组信号,大小就是Uid/2;两个管子都是理想管子,参数性能都一样,并且各个位置的电阻阻值也是一样的,因此两个管子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基极和射级间的电流大小也一样,IE是集电极过来的电流和基极射级的电流之和,因此也是一样大小,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嗯,应该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差分输入,两个输入端的信号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一组信号,大小就是Uid/2;两个管子都是理想管子,参数性能都一样,并且各个位置的电阻阻值也是一样的,因此两个管子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基极和射级间的电流大小也一样,IE是集电极过来的电流和基极射级的电流之和,因此也是一样大小,只是方向相反而已。嗯,应该是这样吧。

感谢,现在已经明白了

因为输入信号不再是骑在直流电源上,而是给发射结一个补偿负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