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导电胶与导磁胶

楼主(2022-05-12):
导电、导磁胶是电子工业专用胶粘剂。
用作胶粘剂的主体材料都是电磁的非导体。
目前,所有的导电、导磁胶都是在普通胶粘剂中添加导电、导磁填料配置而成的。
1、导电胶粘剂
导电胶粘剂由树脂、固化剂和导电填料配置而成。
常用的树脂是环氧树脂、聚氨脂、酚醛树脂、丙烯树脂等。
导电填料主要有银粉、铜粉、镀银粒子、乙炔碳黑、石墨、碳纤维等。
导电填料用得最多的是电阻率低、抗氧化好的银粉。
这种银粉一般是由化学置换或电解沉淀法制成的超细银粉。
为达到良好的导电性,一般银粉添加量为树脂的2.5倍左右,乙炔碳黑或石墨粉等用量为树脂的0.5~1倍左右。
2、导磁胶粘剂
导磁胶粘剂是由树脂、固化剂和导磁铁粉(羟基铁粉)等组成。
导磁胶主要用于各种变压器铁心和磁芯的胶接。
新型导电、导磁胶粘剂也在不断出现。
导电胶的选用要注意不同材料接触处所引起的电化学腐蚀。
导电胶对于某些环境因素(如水浸、潮热等)比较敏感,导致胶接接头强度下降,电阻率增高。
但对于温度不敏感。
选择导电、导磁胶作屏蔽材料时:
① 在近场区设计屏蔽时,要分别考虑电场波和磁场波的情况;
② 屏蔽电场波时,使用导电性能好的材料。
屏蔽磁场波时,使用导磁性好的材料;
③ 一般情况下,材料的导电性和导磁性越好,屏蔽效能越高。
选择屏蔽材料的厚度时,对于吸收损耗,用0.5mm厚的任何金属板制成的屏蔽体,都能将场强衰减到100倍以下,使屏蔽效能达到40dB。
因此,工程设计时,应着重考虑材料的机械强度、刚度和防腐等因素。
对于低频屏蔽,应该采用相对磁导率大的材料,如冷轧钢板、坡莫合金等等。

网友:
导电胶粘剂由树脂、固化剂和导电填料配置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