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阻抗匹配,电路已经基本确定,确发现电容电感的值市面上很多没有?

楼主(2022-05-12):
做阻抗匹配,电路已经基本确定,确发现电容电感的值市面上很多没有?请问各位有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0.5M是很普通的信号啊,元件偏差点没太大影响吧,2.4G的阻抗匹配才困难。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串并联进行搞定的

网友:
频率如果比较高的话就用分布参数微带线匹配代替集总器件,或者采用分布加集总综合方式匹配,实在不行的话就采用容感件串并联方式匹配了。

网友:
如果并联,比如说两个电容并联,那他们的布线需要什么注意的嘛?是否需要等长布线这种?

网友:
匹配的时候就要找有的啊,在范围内的啊

网友:
    一般不会,调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