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等长走线时,请问通孔的长度也要算进去吗?

楼主(2022-05-12):
我们经常在走等长走线时,肯定有时候需要过孔,请问过孔的长度我们也是需要算进等长吗?

网友:
好像不用吧

网友:
通常以X86的架構來看他的design guide是需要的! 隨便找個intel的PDG來看一下! 您就會更清楚了!

网友:
    通常不是非常高速信号,控制等长非常严格的都不需要计入过孔长度

网友:
    如果高速訊號孔數不一樣,就要列入計算.

网友:
    高速才會計算入過孔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