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AX756升压后输出电压不到5V?

楼主(2022-05-12):
1、电路和元器件都是按照美信的推荐电路设计的;
2、电源分别使用了3.2V干电池和直流电源;
3、输出电压只有3V多一点,3.1左右;
4、尝试MAX756的1脚接3.2V,没有效果;
预期电压输出是5V,请教各位: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D3的输出,是否漏加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3的输出,是否漏加电容了。

    D3通过短接J5的2、3脚,有一个100uF的 C7钽电容

网友:
    看看电感是否短路了,换大点电感试试看

网友:
    如果电感不正常,不可能会有5V出来的试试看芯片各脚电压及信号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