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板的厚度与开口尺寸过大或过小会导致什么?

楼主(2022-05-12):
模板的厚度与开口尺寸过大或过小会导致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
模板厚度与开口尺寸过大,会导致焊锡膏用量增大,也会引起焊锡膏漫流到焊盘外,特别是用化学腐蚀方法制造的模板。

网友:
选用适当厚度的模板和开口尺寸的设计,一般模板开口面积为焊盘尺寸的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