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中开环增益和闭环增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12):
    运放中开环增益和闭环增益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开环增益:是当输入输出之间没有反馈回路和外部连接时输入输出的倍数。
    闭环增益:当输入和输出通过外部电阻、电容、电感等连接,输出将影响输入时,输出除以输入的倍数。

网友:
    开环增益就是没有反馈回路,输入和输出没有外部连接时,输出比输入的倍数叫开环增益。
然后呢,输入和输出通过外部电阻、电容、电感等连接后,输出会影响到输入时,输出比输入的倍数叫闭环增益

网友:
    运算放大器开环增益是不加负反馈时的电压放大倍数,闭环增益是组成带有负反馈的放大电路时的电压放大倍数。前者是运放(器件)的参数,后者是实际电路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