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内部包含哪些主要功能部件?

楼主(2022-05-12):
    51单片机内部包含哪些主要功能部件?

网友:
    51单片机内部包含的功能组件及作用主要有:
1、cpu主芯片(内部通过总线连接扩展的设备)
2、时钟电路(为单片机提供震荡脉冲)
    3、电源电路(为单片机提供电源)
    4、内部数据存储器RAM(包括通用数据寄存器和专用寄存器SFR,主要是数据存储区。)
5、程序存储器ROM(主要是存储程序,51系列有4K内部程序ROM,可以外扩64K。)
    6、并行端口4*8位(P0,P1,P2,P3主要是数据交换接口。)
    7、串行口(TXD,RXD用于串口通信。)
    8、中断系统(外中断0,定时计数T0,外中断1,定时计数T1,串口中断。)
    9、定时/计数器(16位用于外部的计数和定时功能。)

网友:
    1运算器 进行算术和逻辑运算
    2控制器 控制协调各功能部件正确工作
3 定时器/计数器 定时控制、延时及对外部事件的计数和检测
4存储器 存储程序、表格等
5 并行和串行I/O口 信息传送及速度匹配和增加负载能力
    6 中断系统 协调系统对各种外部事件的响应和处理
    7 时钟电路 可控制单片机各工作部件协调工作
8 总线 传递信息,提高集成度,可靠性

网友:
    一、 8051 微处理器 CPU ◆ 1 、运算器 :由算术逻辑单元 ALU、累加器ACC、B寄存器、两个暂存寄存器、程序状态寄存器组成 PSW ; 8 位,可以进行算术云算(加,减,乘,除,乘除运算与寄存器 B 有关)、逻辑运算及移位运算等。 ◆ 2 、控制器:由指令寄存器 IR 、指令译码器 ID 、定时及控制逻辑电路、程序计数器 PC 组成,使单片机的运行控制中心。 PC 的结构与功能: 16 位的程序寄存器,控制程序的执行。 IR , ID 的功能;
二、 8051 的片内存储器 ◆ ROM : 4KB ,地址 0000H--0FFFH (使用时) ◆ RAM : 128B ,地址 00H--7FH
    三、 8051 的 I/O 端口电路
四、定时器 / 计数器: 2 个 16 位的定时器 / 计数器
    五、中断控制系统: 5 个中断源,其中两个外部中断、两个定时 / 计数器中断、 1 个串行口中断。
    六、串行口: 1 个全功能异步串行口
七、时钟电路:在时钟电路的外部添加晶振及电容就可以组成完整的震荡电路,为系统工作提供时钟。
    八、总线:通过内部总线把系统的各个部分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网友:
    运算器 寄存器 储存RAM ROM只都存储器 随机存储器 IO输入输出 定时器 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