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或0.5间距的FPGA板子,带DDR3或DDR4

楼主(2022-05-12):
    0.4或0.5间距的FPGA(几百PIN脚,信号分布靠芯片中心)板子,带DDR3或DDR4。怎么设计叠层,用几阶埋盲孔合适?

网友:
    看单板空间,0.4的至少要用一阶,0.5的也有可能用通孔

网友:
    依据信号分布和单板布局空间,规划出走线层数和电地层。形成层排列。再依据板厚和材料,按阻抗控制要求去计算出线宽线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