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速开关三极管和MOS 管型号

楼主(2022-05-12):
我用3.3V控制电平转成12V控制电平,电平为一个500ns 的脉冲调制波形,欲求高速开关的MOS管子和三极管,用来做电平转换

网友:
500ns =500x 10^-9s , f=2Mhz,这个频率用於DC-DC转换的MOS管比较小,一般都在几十ns左右。高速功率三极管较常用的有2sc2625 但反应都在1us左右。

网友:
500=500x 10^-9s , f=2Mhz,这个频率用於DC-DC转换的MOS管比较小,一般都在几十
左右。高速功率三极管较常用的有2sc2625 但反应都在1us左右。追问:我要的是反应时间在几十个ns 的!追答:MOS管或三极管要做到反应时间在几十个ns,找到资料也不一定买到。
这个频率的电平转换所产生的噪音干扰亦要考虑!

网友:
高速三极管 BCR133,BCR183
Mos管如2N7000,2N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