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FPGA,需要学习Protel吗?

楼主(2022-05-12):
我的意思是说学习protel对学习FPGA硬件设计有帮助吗?请指教。

FPGA的设计做完了还需要用Protel画板子吗?

网友:
如果整个设计从选芯片到最终成品都只有你一个人的话,当然要学的,拿一个开发板来说,你要相做一个开发板上面总不能只有一块FPGA它得有点LED啊LCD啊串口啊等外部设备吧,这里的PCB当然就是用里将你的FPGA和外设连的一起。而如果你是单纯的做FPGA的开发的话当然是不用自己去设计开发板的了。

网友:
要实现一个系统就要用到很多元器件,要做成PCB就要用protel画,也可以用其他软件画,而FPGA只是其中的一个器件而已。但FPGA又要用单独开发才能使用

网友:
其实呢FPGA就相当与一块CPU只不过它不是用软件语言来编程的,把它比作一个空白的PCB更贴切一点,也就是说当你拿到一块没有FPGA的时候它就是一张白纸,当你把设计好的代码或者原理图下载到里面的时候他就相当与一个有特定功能能的PCB。如果你想对FPGA的开发有所帮助的话学画PCB我觉的是不会对你有什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