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分析以下负电压是如何产生的和电流流向,谢谢

楼主(2022-05-12):
(图片)

网友:
C36充电路径,下正上负,下面又是接地的,所以上面的电位是低于地电位的,因此是负电平

网友:
    D2 D4 C20 C33构成倍压整流电路,其输出(C33两端)对地为负。
    但D5的位置,并不是稳定输出的-7V负电压,相反是把C33所有的不稳定都施加到-7V输出端。

网友:
    电流流向,D2 D4中电流方向看二极管方向即可,C20 C33中电流方向一定是双向的,而且交流的两个半周期内通过电容的电荷量必定大小相同方向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