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栅格区域大小如何调整

楼主(2022-05-12):
    区域太小了,如何调整大?放不下元器件都。上面是我截的图。

网友:
    按照截图,你可能表达错了,那个区域不叫栅格,栅格是移动元器件的最小移动距离,即鼠标动一下的最小移动距离。
      我想你应该是想重新定义板子的外形,因为现在的板子面积太小,元器件放不下,想让板子变大。
      快捷键D-S-R,重新定义板边形状及大小。
      快捷键G,更改栅格的大小,栅格越大,单位移动距离越大,栅格越小,单位移动距离越小。

网友:
    重画就可以

网友:
    在左上角的dxp下preferences中调整。首先打开该窗口。
1.原理图: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此窗口中cursor栏有个cursor type,其下拉菜单中可选较大光标(全图)。
    2.制版图:pcb editor-----general,此窗口中other栏有个cursor type,其下拉菜单中可选较大光标(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