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有几个中断源?它们的中断标志位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2-05-12):
    这些中断标志位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清“0”的?

网友:
    5个中断。两个定时器中断,一个串口中断,两个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标志位为tf0,tf1.外部中断标志位为ie0,ie1;串口中断有两个标志位,一个是发送完毕后的标志位,ti,另一个是接受完后的中断标志位ri。
    中断都是由硬件置一的,除了ri和ti是由软件清零外,其他的都是硬件自动清零。

网友:
    共有5个中断源:(发生中断后,进入中断服务函数,执行玩中断服务函数后又硬件自动清零标志位)
外部中断0,interrupt 0 ,中断标志位IE0;
定时器0,interrupt 1,中断标志位TF0;
    外部中断1,interrupt 2 ,中断标志位IE1;
定时器1,interrupt 3,中断标志位TF1;
串口中断,interrupt 4,中断标志位RI\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