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的选型注意事项要注意哪些?

楼主(2022-05-12):
    温度传感器的选型注意事项要注意哪些?

网友:
    选择温度传感器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被测对象的温度是否需记录、报警和自动控制,是否需要远距离测量和传送。
2.测温范围的大小和精度要求。
3.测温元件大小是否适当。

网友:
    如果要进行可靠的温度测量,首先就需要选择正确的温度仪表,也就是温度传感器。其中热电偶、热敏电阻、铂电阻(RTD)和温度IC都是测试中最常用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
    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最常用的温度传感器。其主要好处是宽温度范围和适应各种大气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