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冒火花,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12):
上电冒火花,怎么回事? 48V供电的板子,每次上电都冒火花,而且一批板子都是,这正常吗?

网友:
    可能是板子感性较大,上电瞬间产生的高压电弧吧

网友:
    多数板子上有电容,上电时电容充电电流大,会出火花和声响。电压越高越明显。

网友:
    那就是设计问题了,看下是不是瞬态电流太大导致的,可以用稳压源看看瞬态抽载电流多大

网友:
    电路估计要改,不然有安全隐患。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带选择的开关,这样插上后,打开开关即可。

网友:
    火花的位置在哪里,这个也很关键。是在交流端还是在直流端,没图就要把问题现象和地方说清,免得大家瞎猜。

网友:
    有火花,大致就是电流特别大,看看电路是不是可以加限流电阻,同时检查一下是不是在制版时候,走线太细了。再看下你使用电阻电容是不是可以耐48V电压。

网友:
    用示波器抓取上电电源的波形

网友:
    输入电容太大了,加一个功率电阻试试

网友:
    这么问问题问个嘚哟。。。好歹上下实物图,原理图大家才好分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