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出位号图大小不对

楼主(2022-05-12):
最近,用pads9.3.1遇到了一个问题,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在CAM中出PDF格式的位号图时,options选项中有justification,选择其中的scale to fit,适应纸张大小,选择后在options右边的预览框是正确的显示,但是在Preview Selections中仍然是1:1格式的,真正出来的PDF也是1:1,并没有放大,而且图形在纸张的下方,从来没遇到,最近刚刚重装了电脑,大家帮忙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
打印机设置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在PCB的外面很远的地方有个焊盘或者丝印,导致打印1:1 时候,那个东西占位置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下File-Create PDF这个功能去导pdf格式位号图。

网友:
如果你把PCB发过来的话,我可以帮你看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