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风扇,加热丝三路加光电隔离电路怎么操作?

楼主(2022-05-12):
小车,风扇,加热丝,这三路加光电隔离电路,应该怎么做,加完要加程序吗?

网友:
光电隔离可以用光耦

网友:
    如果只是小车,风扇,加热丝,这三路控制,已经加了光电隔离电路,应该能够确保电路正常工作了一般不会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是否需要加程序,只要在程序里面不会互相打架就没有必要再增加程序。

网友:
    如果是单纯的控制话 可以尝试使用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