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软件如何进行级联仿真

楼主(2022-05-12):
hspice软件如何进行级联仿真,比如有两部分分别的sp模型,想看看他们串联以后的波形

网友:
    既然你想把两个模块串联,应该了解模块的连接方式。
    可以做个顶层把两个模块写进去,然后仿真就可以了。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