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Siwave谐振仿真与去耦电容选择

楼主(2022-05-12):
siwave谐振仿真Compute Resonant Modes模式下,在期望的频率范围内出现谐振点,比如2.8MHz,那么在选择去耦电容时应考虑SRF值为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
    那就考虑选择SRF值为2.8MHz附近的电容了,但是加了电容之后谐振肯定还会存在,只是往高频偏了

网友:
    2.8M已经超过了电源芯片调整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