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的fpga模块需要装吗?

楼主(2022-05-12):
candence的FPGA模块需要装吗?

网友:
如果整个设计从选芯片到最终成品都只有你一个人的话,当然要学的,拿一个开发板来说,你要相做一个开发板上面总不能只有一块FPGA它得有点LED啊LCD啊串口啊等外部设备吧,这里的PCB当然就是用里将你的FPGA和外设连的一起。而如果你是单纯的做FPGA的开发的话当然是不用自己去设计开发板的了。

网友:
其实呢FPGA就相当与一块CPU只不过它不是用语言来编程的,把它比作一个空白的PCB更贴切一点,也就是说当你拿到一块没有FPGA的时候它就是一张白纸,当你把设计好的代码或者原理图到里面的时候他就相当与一个有特定功能能的PCB。如果你想对FPGA的开发有所帮助的话学画PCB我觉的是不会对你有什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