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电阻器检测方法

楼主(2022-05-12):
    在日常生活中电阻器一般被称为电阻,是重要的电子元器件之一,对电路后期的正常使用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对电阻器的检测重视起来。下面是整理出来的一些常用的电阻器检测方法,一起来看看吧!

    一:固定电阻器的检测

    1.根据被测电阻标称值的大小选择合适量程,用两表笔(不分正负)分别与电阻的两端引脚相接测出实际电阻值。为了使测量更精准,应使指针指示值尽可能落到刻度的中段位置,即全刻度起始的20%~80%弧度范围内。读数与标称阻值之间分别允许有±5%、±10%或±20%的误差。若测出来的电阻值超出该误差范围,就说明该电阻值变值了

    2.在测试时注意手不要触及表笔和电阻的导电部分,尤其是在测几十kΩ以上阻值的电阻时更要注意这一点。被检测的电阻从电路中焊下来,至少要焊开一个头,避免电路中的其它元件对测试产生影响,造成测量误差;色环电阻的阻值虽然可以根据色环标志来确定,但在使用时最好还是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其实际阻值。

    二:水泥电阻的检测

    水泥电阻检测方法及注意事项与普通固定电阻检测方法完全相同。

    三:熔断电阻器的检测

    一般有经验者可根据经验作出判断,当熔断电阻器熔断开路后:

    1.若发现熔断电阻器表面发黑或烧焦,是因为通过它的电流超过额定值很多倍使其负荷过重所致。

    2.若表面无任何痕迹而开路,则说明流过的电流刚好等于或稍大于其额定熔断值。对于表面无任何痕迹的熔断电阻器好坏的判断,可借助万用表R×1挡来测量,为保证测量准确,应将熔断电阻器一端从电路上焊下。若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此熔断电阻器已失效开路,若测得的阻值与标称值相差甚远,表明电阻变值,也不宜再使用。在维修实践中发现,也有少数熔断电阻器在电路中被击穿短路的现象,检测时也应予以注意。

    四: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的检测

    检测时,用万用表R×1挡,具体可分两步操作:

    1.常温检测(室内温度25℃左右)

    将两表笔接触PTC热敏电阻的两引脚测出其实际阻值,并与标称阻值相对比,二者相差在±2Ω内即为正常。实际阻值若与标称阻值相差过大,则说明其性能不良或已损坏。

    2.加温检测

    在常温检测正常的基础上,可在一次进行加温检测,将一热源(例如电烙铁)靠近PTC热敏电阻对其加热,同时用万用表监测其电阻值是否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若是,代表热敏电阻正常;若阻值无变化,则代表其性能变劣,不能继续使用。

    小提示:加温检测时不要让热源与PTC热敏电阻靠得过近或直接接触热敏电阻,以防止将其烫坏。

    五: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的检测

    1.测量标称电阻值Rt

    用万用表测量NTC热敏电阻的方法与普通固定电阻检测方法相同,根据NTC热敏电阻的标称阻值选择合适的电阻挡可直接测出Rt的实际值。因为NTC热敏电阻对温度很敏感,所以测试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用万用表测量Rt时,尽可能在环境温度接近25℃时进行,以保证测试的可信度。

    ② 测量功率不得超过规定值,以免电流热效应引起测量误差。

    ③ 测试时,不要用手捏住热敏电阻体,以防止人体温度对测试产生影响。

    2.估测温度系数αt

    先在室温t1下测得电阻值Rt1,再用电烙铁作热源,靠近热敏电阻Rt,测出电阻值RT2,同时用温度计测出此时热敏电阻RT表面的平均温度t2再进行计算。

    六:压敏电阻的检测

    用万用表的R×1k挡测量压敏电阻两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绝缘电阻,均为无穷大,否则,说明漏电流大。若所测电阻很小,说明压敏电阻已损坏,不能使用。

    七:光敏电阻的检测

    1.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用一黑纸片遮住,这时万用表的指针基本保持不动,阻值接近无穷大,阻值越大代表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阻值很小或接近为零,就意味着光敏电阻已烧穿损坏,已无法继续使用。

    2.将光敏电阻的透光窗口用一光源对准,这时可以发现万用表的指针摆动的幅度比较大,若阻值明显减小,代表光敏电阻性能越好;若此时的阻值很大甚至无穷大,表示光敏电阻内部开路损坏已无法继续使用。

    3.将入射光线对准光敏电阻透光窗口,用小黑纸片在光敏电阻的遮光窗上部晃动,让其间断受光,这时可以发现万用表指针是随着黑纸片的晃动而左右摆动;若发现万用表指针一直停在某一位置不随纸片晃动而摆动,就意味着光敏电阻的光敏材料已经损坏

网友A:
    水泥电阻,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泥电阻,第一次听说

    水泥电阻:是将电阻线绕在无碱性耐热瓷件上,外面加上耐热、耐湿及耐腐蚀之材料保护固定并把绕线电阻体放入方形瓷器框内,用特殊不燃性耐热水泥充填密封而成。

网友:
    万用表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