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压器与电子镇流器区别都有哪些?

楼主(2022-05-12):
    电子变压器与电子镇流器区别都有哪些?

网友:
    电子镇流器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特性限制电流的设备 普通镇流器和变压器的原理是相同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只是功能不同,一个用来限制电流,一个是用来改变电压大小。

网友:
    电子变压器和电子镇流器前面的自激震荡电路基本相同,但后面输出的的电路不同,电子镇流器自激震荡后的高频电压连接到一个电感,用来蓄能点亮荧光灯,电子变压器震荡后的高频电压连接到一个高频变压器,用来把300V左右的高频电压变成12V左右的高频交流电,然后用来点亮12v卤素灯泡。电子镇流器可以通过简单的改装变成电子变压器,输出的高频电压也可以通过肖基特二极管整流变成直流电。电子变压器没有稳压电路,输出的电压会随着负载的功率而变化,所以这种电路叫电子变压器而不是叫开关电源。